[AVR单片机]
求!!! LCD多层菜单设计的问题

楼主(2014-03-01):
本人有个LCD人机交互的项目,想请教各位关于LCD多层菜单设计的问题?????

我的LCD布局是这样:(用的是19264,最大能显示4行  点阵模式为8*16)

              ________ 标题1________
              功率:     "参数1"  dbm
                         "参数2"  mW
              退出              返回

说明:参数1、2通过串口接收数据。

菜单说明:1、按“确定键”,“参数1、参数2”反显输出。
          2、按”向下键“,”退出“反显输出。
           3、再按”向下键“,”返回“反显输出。
           4、再按下”确认键“,LCD界面正常输出

我的做法是:
1、按照LCD界面布局正常输出。
2、当按下”确定键“时,先执行第1步,然后再”参数1、参数2“反显输出。
3、当按”向下键“时,先执行第1不,然后再”退出“反显输出。

总结:
          在每次有按键按下时,先正常显示LCD界面。然后再反显选择的项。
缺点:
          代码量很大,当通过上下按键调整参数1、参数2时,不好控制LCD界面

网友A:
可以参考别人的算法,做电子最好还是别闭门造车

网友B:
这个可以帮您轻松实现。我给你介绍一款显示屏,半天时间完成开发。可以看看RSI19264 资料,支持图片存储, 您可以把界面做成图片 拷贝到液晶屏的存储器里, 发送指令就可以显示,支持指定位置显示。图片
产品功能简介:
显示模式: STN 蓝模负显
VA  尺寸: 104.0mm*39.0mm
分 辨 率: 192*64 Dots
显示视角: 6:00
图片存储: 内建FLASH Memory,用于存储界面图片
2D  绘图: 支持2D(点、线、圆、矩形)图形绘制
字    库: 支持多国语言字库(如ASCII、中、日、韩……)
背光亮度: 支持软件可调
对 比 度: 支持软件可调
键    盘: 支持4*8键盘扫描功能,直接将键值发送给控制端
ID  识别: 支持ID识别功能,可实现一机多控
工作温度: -20~70℃
存储温度: -30~80℃
工作电压: 5.0V
通信接口: RS232 or UART(TTL:5.0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帮您轻松实现。我给你介绍一款显示屏,半天时间完成开发。可以看看RSI19264 资料,支持图片存储,  ...

你家的这个屏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