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SDRAM实验怎么会有这种错误?

楼主(2014-03-01):
为什么在SDRAM实验中,程序在运行时,观察变量的值时,弹出这 种错误,暂定程序也不行,同样报错。
Trouble Halting Target CPU: Error 0x00000020/-1141 Error during: Execution,  Processor communication timeout. It is recommended to RESET EMULATOR. This will disconnect each target,   perform an emulation reset, and then reconnect each target. Power cycle the target board before continuing.   Sequence ID: 15 Error Code: -1141 Error Class: 0x00000020
1 other operation(s) were automatically canceled as a result
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没?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把quartus的project重新打开,把不用的input高阻。

配置芯片设置为epcs4.重新编译,下载。

nios注意workspace要和硬件project一致!!程序再编译,运行,就可以了。

楼主:
你说的是FPGA吧,我这是DSP

网友B:
2楼确实回答到了FPGA
我想知道你的DSP时钟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确实回答到了FPGA
我想知道你的DSP时钟是多少?

144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