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功耗估计工具

楼主(2014-03-01):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有吧   没太注意   帮你咨询一下
想想  这个还是与时钟频率和代码大小有关系   具体估算要靠CCS?

网友B:
没有考虑的

网友B:
楼主想的真全面的

网友C:
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一般用到什么只是上网查找型号看功耗呢。

网友A:
参考datasheet的6.4章 Current Consumption

这里谈到芯片最大消耗的电流(230mA).

设计电路的时候供电要能超过这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