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探索板上的这游戏算赢了吗?

楼主(2014-03-01):
探索板上的这游戏算赢了吗?:$:$:$

楼主:
这游戏太装简单了,屡战屡胜!

网友A:
不会玩的路过。。。

网友B:
明显还没赢
      if (Score > 0) {
        sprintf(ac, "Red wins by %d stones!\nDo you want to start a new game?", Score);
      } else if (Score) {
        sprintf(ac, "Blue wins by %d stones!\nDo you want to start a new game?", -Score);
      } else {
        strcpy(ac, "The game ends in a draw!\nDo you want to start a new game?");
      }
你这是没地方走了,只能让对方走。看上面的代码,哪边赢了或者平局都会有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