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手机GPS如何能够将GPS导航信息输出供其它车载设备使用

楼主(2014-03-01):
目前有一款车载电子产品,客户有一个需求的想法是通过有线(耳机插口)或无线(蓝牙)的方式利用智能手机的导航功能把导航信息显示到这个车载产品上。我不知道如何将手机的导航信息比如那些“前方200米右转”“限速80”等等信息以数据的方式输出来,所以来请教熟悉手机GPS软件的朋友们下面几个问题:
1.现在常用的安卓、苹果手机GPS(或者再另外安装其它软件)是否有通过蓝牙或其它接口输出导航数据的功能?
2.如果现在的手机是能输出导航数据的话这些是经纬度信息还是什么?
3.如果能输出的话是否有输出像那些“多少米转向”、限速等信息?

网友A:
没有,绝对没有。如要要弄的话,需要转接线,转换器什么的,那些费用足够再买几个车载导航了

网友B:
技术上可以实现,但工作量值不值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绝对没有。如要要弄的话,需要转接线,转换器什么的,那些费用足够再买几个车载导航了 ...

我想理论上通过修改GPS导航软件或者重新开发一个导航软件实现这个功能不是问题,只是那样成本就高了。在网上搜索了一下似乎有一种软件安装到手机上后可以通过蓝牙输出GPS信息(具体是什么数据我还不知道)给电脑共享,我设计中的这个车载产品有蓝牙,这样应该也就可以共享到GPS数据的。只是这个产品是比较简单的控制器不能自己实现导航,需要外边告诉它“多长之后怎么转弯”“限速是多少”然后它来显示。

网友C:
工作量好大,这那还不如把手机直接放在车上岂不是方便?手机代替那个屏幕就是了。如果只是想要经纬度的话可以直接用GPS芯片直接显示出来,不用手机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