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充电时,PC端的USB信号端口D+、D-分别是什么状态?D+和D-的电压差是多大?

楼主(2014-03-01):
手机、蓝牙耳机等设备端均为micro USB接口。

请教:
使用 PC机的USB端口,对手机、蓝牙耳机等设备充电时,PC端的USB信号端口D+、D-分别是什么状态?D+和D-的电压差是多大?

谢谢!

网友A:
这个得看不同设备对USB口D+ D-的电压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看不同设备对USB口D+ D-的电压识别

谢谢大侠!

被充电的 设备是 单耳式的蓝牙耳机,和PC机USB D-、D+连接的端口没有上拉、下拉。

请问,此时,PC端的USB信号端口D+、D-分别是什么状态?D+和D-的电压差是多大?

网友B(2014-05-17):
不同的设备D-D+上的电压很可能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你的蓝牙耳机usb上的充电电压是由你的耳机决定。自己测量一下就知道啦。别人回答不了你的,除非你的是很大品牌很常用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