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按键的问题

楼主(2014-03-01):
C8051F340单片机,5个按键接5个IO口,IO口设为输入,没有外接上拉电阻,单片机内部有弱上拉。
问题是:开始按键正常。过了一两个小时后,按键就没有响应了。重启后还是如此。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这肯定程序问题

网友B:
楼上正解,肯定是程序出了问题,自己设置个软现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肯定程序问题

再添加点说明:相同的程序,另一块板正常运行,这块板却有问题。这两块板不是同一批次制作的。
请教有什么测试方法来找到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肯定程序问题

有问题批次的板子,我试了三块,都是烧好程序,上电后开始按键还正常,几分钟后就出问题了,按键没有响应。

网友A:
这种问题想都不用想,120%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