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环形分配器

楼主:
初识步进电机,看了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端口;

如:以二相步进电机为例,对应的某驱动器,需要的控制信号为:CP(脉冲输入信号),DIR(正反转信号);

       因为加了驱动器之后不是单独给某个线圈供电,只有一个脉冲输入信号,所以想问:环形分配器是将每个周期分别供给几个线圈吗?如下图

图为两相步进电机,环形分配器是将脉冲按DIR给的信号挨个分配给各个绕组的吗?

另外请问:PWM的开断比为多少比较好?

楼主(2014-03-01):
还想请问一下, PWM波的开断比一般为多少比较好?

楼主:
我可怜的帖子,这么久没人回啊……

网友A(2014-04-03):
楼上厉害。人家要的是最后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