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菜鸟问一个关于差分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4-03-01):
我们的传感器出来的电压是在12V±5V范围,要变成0-3V进DSP。应该用什么运放,外围怎么设计???

网友A:
324就可以

网友A:
用轨到轨吧。

网友A:
最好还是双电源

网友B:
12V±5V也就是7-17V是不。为了至0-3V。可以先降低电压0-10V(可以用减法器或者吧你那所以的7V看成0V,只是换了个参考),然后再比例减少(可以通过电阻分压或者利用放大器比例方向放大缩小这比例)另外一种就是先缩小倍数再改变参考,缩小10/3的比例,在用加法器改变参考就行。方法很多。至于运放的话建议用高精度低噪声的,这类芯片比较普遍

网友C:
如果对0V要求精度高,就要用双电源给运放供电,推荐SGM829x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