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有三态IO吗?

楼主(2014-03-01):
如题,设计一个双向IO,在顶层模块

  always @(posedge clk_sys)
         ad_dout <= 16'haa;

  assign ad_din  = io_ad_d;
  assign io_ad_d = ad_iodata_out_sel ? 16'hzzzz : ad_dout;

使用内部逻辑分析仪发现,不管 ad_iodata_out_sel 这个信号高低,io_ad_d都没有输出,
而将16'hzzzz 换成 16'h55就一切正常。
我使用的是Altera 的 EP2C5T 芯片,在quartus ii 9.0 环境下,是它不支持三态IO吗,
是它求各位英豪指点。

网友A:
我一般调用MegaW 的 altiobuf 带oe就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调用MegaW 的 altiobuf 带oe就好啊

这个是不错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