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APLAB在写这个程序时打不开变量观察WATCH窗口,别的程序都可以,奇怪了。

楼主(2014-03-01):
如题,有没有遇见类似问题的,在线等。。。

网友A:
检查变量定义等代码是否有问题,检查项目建立等有无问题。

楼主:
谢谢,我后来将工程换了个文件夹,就可以打开WATCH窗口。
文件路径都没有存在中文字符,猜测可能和项目建立存储路径有关,也可能和我本人的破电脑有关,有待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