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助,求0-5电压与温度的转换公式

楼主(2014-03-01):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命题太难回答,不知道你是da还是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命题太难回答,不知道你是da还是ad

ad:)

网友B:
你说热电阻测温吧?
先计算电阻值。
再查表计算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热电阻测温吧?
先计算电阻值。
再查表计算温度

嗯,是的,计算热敏电阻的电压?然后查哪个表?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是的,计算热敏电阻的电压?然后查哪个表?谢谢

:)

探头对照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斑竹:lol

网友C:
线性区域在某一段上比较好,这个最好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性区域在某一段上比较好,这个最好实测

嗯,谢谢。我测的30-70线性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