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使用STM32测脉冲信号

楼主(2014-03-01):
使用STM32的定时器测脉冲,想测得每一个脉冲产生一个中断,计算产生n个脉冲的时间,最后测得转速,我想问下测量一个脉冲怎么产生中断

网友A:
定时器可以产生中断。

网友B:
把io配置成外部中断,你的这个应用采用上升沿或下降沿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可以产生中断。

定时器产生的中断不是定时时间结束才进行中断吗,每输入一个脉冲产生一个计一次数,当计数达到设定值时输出时间应该怎么办

网友C:
定时器的上升沿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io配置成外部中断,你的这个应用采用上升沿或下降沿都可以

void TIM3_External_Clock_CountingMode(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TIM_D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定时器时钟(CK_INT)频率与数字滤波器(ETR,TIx)
                                                                            使用的采样频率之间的分频比为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 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mpccmr1 |= (uint16_t)(TIM_ICFilter << 12);       // CCMR1_IC2F
    tmpccmr1 |= (uint16_t)(TIM_ICSelection << 8);   // CCMR1_CC2S
    由TIM_TIxExternalCLK1Source_TI2决定了
    TIM_ICSelection=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CCMR1_CC2S = 01;
    TIM_ICPolarity_Rising               = CCER_CC2P
    TIM_TIxExternalCLK1Source_TI2 = TIM_SMCR_TS
    该函数定义了TIM_SlaveMode_External1;外部时钟模式1
*/

TIM_TIxExternalClockConfig(TIM3,TIM_TIxExternalCLK1Source_TI2,TIM_ICPolarity_Rising,0);
//  TIM_SetCounter(TIM3, 0);   // 清零计数器CNT
//  TIM_Cmd(TIM3,ENABLE);
}

// 下面是使用方法:
    TIM3_External_Clock_CountingMode();
    TIM_SetCounter(TIM3, 0);   // 清零计数器CNT
    TIM_Cmd(TIM3,ENABLE);
    SecCnt = 0;
    TFgs.Secok = 0;
    i=0;
    while(1)
    {
        Delay_Nms(1000);
            CountPulse = TIM_GetCounter(TIM3);
            DisplayDat(10,10+24*i,CountPulse,5);
            TFgs.Secok = 0;
            if(++CountTims>=120)
            {
                    TIM_Cmd(TIM3,DISABLE);
                    CountPulse = TIM_GetCounter(TIM3);
                    DisplayDat(10,10+24*i,CountPulse,5);
                    if(++i>11)i=0;
                    TIM_SetCounter(TIM3, 0);   // 清零计数器CNT
    TIM_Cmd(TIM3,ENABLE);
    SecCnt = 0;
    TFgs.Secok = 0;
                    CountTims =0;
            }
    };
这是网上的一个例子,他得到的计数值是不是就是在定时器时间内的计数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时器产生的中断不是定时时间结束才进行中断吗,每输入一个脉冲产生一个计一次数,当计数达到设定值时输 ...

定时器不单有定时结束这一种功能,请你看看定时器的输入捕获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