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VC 时钟 寄存器读写值问题

楼主(2014-03-01):
dat=RCC->CFGR;     //dat=0
RCC->CFGR |=0x18df8000;
dat=RCC->CFGR;   //dat=0x30df8000   ???????

然后读取RCC->CFGR 的值 发现变成了0x30df8000;
不知道是不是GD32F103VC 芯片的问题么?

而且读取寄存器位置在写入之后,还是在时钟倍频稳定以后,均是最高位变为0x30

网友A:
“RCC->CFGR |=0x18df8000”,不明白楼主这样做的目的,CFGR寄存器的高5位是保留位,正常情况下不需要进行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