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903K3烧录出现错误

楼主(2014-03-01):
用STVP烧录STM8S903K3,出现"Verify failed at address 0x80AE"
请问是什么原因?

烧录STM8S103K3和STM8S003K3是正常的

STVP的型号选择是正确的,请问是否有其他设定?

网友A:
0x8080之后就是Flash区,如果操作没有问题,物理地址是可写的。

你确认在写之前查空了?

网友B:
建议楼主截个图

楼主:
一片是这样的

楼主:
初步确认是IC问题

网友C:
老兄你好,本公司专业帮客户烧录IC, 量多的话 可以外发给我们帮你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