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64位win7下MPLAB的灭亡

楼主(2014-03-01):
XP系统改装为64位win7系统,发现原来完美的MPLAB+PICC组合竟然失灵了,编译始终出现如下问题:
Halting build on first failure as requested.
努力耐心的尝试了网上提供的每个可能的方法,整理大半天后发现仍然不能把这对组合重新拉扯到一起,意外在“卖的便宜”官网上发现了MPLAB X 2.5,一套全新的pic单片机IDE,尝试卸载了MPLAB安装了MPLAB X,编译竟然成功了,烧录也正常。从此PICC有了新欢,MPLAB X莫非是要X掉MPLAB而来的吗???哈哈。

网友A:
MPLAB去年就已经停止升级,如果还用Microchip的IDE,最终都要迁移到MPLAB X的。

网友B:
WIN7 64位下MPLAB IDE 8.92+PICC9.83一切正常的飘过,感觉比MPLAB X +XC8更简洁好用。那个MPLAB X非要学IAR EW等等感觉没必要,以后迫不得已再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PLAB去年就已经停止升级,如果还用Microchip的IDE,最终都要迁移到MPLAB X的。

MPLAB的升级没有停止,但以前一些使用上感觉IDE功能不够强大的用户,可以使用MPLAB X。

另外,MPLAB对64位支持确实有一些问题,有的机子可以使用,但也有很多人报不能使用。

网友D:
够用就好,死活都没关系,能卖钱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7 64位下MPLAB IDE 8.92+PICC9.83一切正常的飘过,感觉比MPLAB X +XC8更简洁好用。那个MPLAB X非要学IAR ...

不知道安装上有没什么讲究,我上次也安装过MPLAB IDE 8.92+PICC9.83,也还是不行。现在用的是MPLAB X 2.5+PICC9.83,希望不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PLAB的升级没有停止,但以前一些使用上感觉IDE功能不够强大的用户,可以使用MPLAB X。

另外,MPLAB对64 ...

去年在Microchip英文官网确实看到有明确的说MPLAB IDE升级到六月份将终止,现在的MPLAB最高版本到8.92,是去年7月份发布的,和它的声明有些不符,但是现在官网已把MPLAB 转移到Legacy Software里面,看来Microchip是铁了心主推X ide了。

网友E:
跟三楼兄弟一样的路过 不过MPLAB X一样用
因为软件自带设置配置位生产代码方式
感觉这点很方便 其它还是喜欢老的

网友F:
现在找不到精简的编译器+编辑器+DEBUG。MPLAB v8.9, MPAB X 里面的菜单是不是繁?一大堆都用不上?编辑功能太低级了。从V5.0到现在,要不是PIC单片机好,早就不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现在找不到精简的编译器+编辑器+DEBUG。MPLAB v8.9, MPAB X 里面的菜单是不是繁?一大堆都用不上?编辑功能 ...

MPLAB X的编辑功能到是大幅改善了。

不过我一向不在意这些,所以就无所谓。

网友G:
最近剛換新電腦,用WIN8搭上MPLAB 8.92+XC8...
WATCH功能一開,MPLAB就關閉...
待會試試看X...

网友H:
试试看用兼容模式运行;
还不行的话就先卸载掉,再用兼容模式运行安装程序;
还不行的话,那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