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计数器向上计数和向下计数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3-01):
stm32计数器向上计数和向下计数有什么区别?
在向上计数模式中,计数器从0计数到自动加载值(TIMx_ARR计数器的内容),然后重新从0开始.计数并且产生一个计数器溢出事件。
自动加载值这名字叫的别扭,向上计数时根本就不加载.

网友A:
如果只是定时,没什么区别。

但如果结合其他的操作就很有意义;比如做输出比较时,设置向上计数或向下计数,比较的时机就有区别。

网友B:
向上向下计数可以根据程序 相应的简化带大 提高效率,建议看看cortex-m3权威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