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我买的 新MINI,J-LINK怎不能用呢?

楼主:
大家好,我买的 新MINI,J-LINK怎不能用呢?

网友A(2014-03-02):
新MINI,J-LINK?
什么工具?JLink山寨版?
不能用,MDK报什么错?有问题,不一定是JLink的问题,你的103RB最小系统,有没有问题?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芯片,j-link设置是否正确,仔细检查一下。愿你的问题早日解决。

网友C:
愿你的问题早日解决

网友D:
报什么错?贴出来

网友E:
FLASH添加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