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救命啊 ,红外 加中断

楼主(2014-03-01):
小弟 真的走投无路了,望各位 大神帮忙!!

7个红外,分别用(stm32 f103zet6)PE0-6 外部中断控制,(红外 有障碍 低电平,无障碍 高电平)
PE0 上升沿触发,发现PE0 口 一直 时不时 触发,而且,示波器上有,PE0 有高电平 脉冲,很短的,

但是,单个测试红外 好的不得了, PE0 口 也没问题啊,最重要的是 ,如果小车是静止的,啥事也没有,如果一跑,问题就出现了:'(:'(:'(

网友A(2014-06-11):
加个滤波电容

网友B:
硬件上添加上拉电阻和100P滤波电容试试看。

网友C:
是不是电机运行干扰判断了?

网友D:
有干扰,光线干扰,电磁铁干扰等,加电容或软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