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AD8113的同学

楼主(2014-03-01):
有没有用过AD8113的同学,有个问题请教

网友A:
弄过类似的器件,有什么问题发出来看看能否帮上楼主

网友B(2014-04-02):
我也有问题要询问:
你好,有些关于AD8113的问题向您请问?
1.AD8113的作用:
假设 串口模式下, 设定输入1对应输出2  那么 输出同2输出的波形和输入1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问题要询问:
你好,有些关于AD8113的问题向您请问?
1.AD8113的作用:

没搞懂你的问题

网友B:
只要是不懂“切换”的意思。。假如我接的是VGA接口的话,怎么实现视频传输呢? 我接线一一对应正确,但是无法显示,原因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