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如何把.OUT文件转换为.HEX,以便于烧写

楼主(2014-03-01):
我有一个.OUT格式的IAR生成的目标文件,没有源码,使用flashloader烧写,无法直接烧写这个OUT文件,需要转换为hex才能使用,所以请教各位有没有啥方法。香水城知道吗?
网上有人说使用hex6x.exe,但没搞懂怎么用,真是无从下口了。
还有人说是用UltraEdit把回车符换为逗号,就更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在次先谢过了!

网友A:
记不得在那一项里面进行设置了,应该是输出里面进行设置一下,不需要你自己转换的,iar能为你输出hex文件,找找看

楼主:
我现在是有个.out的文件,没有源码,想从串口烧写到期间里面去,所以才......

网友B:
ccs生成的out知道怎么转,iar生产的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C:
网上有个详细教程, <ARM IAR如何生成hex> , 建议楼主去学习一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1Z-biOluCpfIP-daznG

网友D:
用CCS生成的方法转换就可以吧

楼主:
刚才,在IAR里面建立了一个空工程,然后把要烧写的文件放进去,竟然也烧写成功了,不知这样烧写的可不可以!
直接用out文件来运行可行吗?

网友E:
IAR下有个命令行工具,可以将OUT转为其他格式,好像如此。在安装目录下bin\ielftool.exe.可以转换格式。IAR内部也是用这个输出其他格式的。

楼主:
可以转换   可以使用
转换后烧写HEX的方法,运行结果与之前一样的。
该指令方法是: ielftool  --ihex  *.out   *.hex
--ihex   是个参数,表示转换为HEX文件
*.out    要转换的OUT格式的源文件
*.hex    输出的HEX的文件名
转换后,可以用串口方式烧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