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STM32和LPC1768那个好

楼主(2014-03-01):
STM32和LPC1768那个用的多,感觉STM32使用太复杂,随便配置个东西就是一堆代码,不如LPC1768简洁,请高人指点

网友A:
那你得看具体STM32那个型号

网友B:
用STM官方估计库吧,中毒很深的说,

网友C:
个人比较喜欢32.也推荐楼主32吧。

网友D:
感觉stm32的功能还是可以的!

网友E:
没有绝对的标准,哪个比哪个好,合适就好!

LZ能告诉我下面这两个东西哪个好哪个不好,一个简单,另一个复杂。

网友F(2014-07-02):
公司和自己一直都用STM,感觉不错,好用!不过具体要看个人爱好!

网友G(2014-08-01):
正在用1768,感觉还行

网友H:
Dependent on your application ...:D

网友I(2015-02-13):
抗干扰性和ESD能力较好

网友I:
英飞凌最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