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变频器干扰单片机与PLC

楼主(2014-03-01):
大家好!最近到客户家里维修发现无论使用的是我们自己开发的控制仪还是PLC都出现输入指示灯微亮状态,(当亮度达到一定程度肯定会引起误动作)。这种微亮状态只是在变频器运转时出现,(电机不转就不会亮)。当电机处于刹车制动状态时亮度会增加,怀疑是空间电磁干扰,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是如何解决的。现在客户家里设备虽没有出现异样,但心里总是不踏实,尽早解决得好

网友A:
电源和IO输出加隔离是最好的方法.

楼主:
内部已有光耦隔离呀线路如下(PLC的)

网友B:
遇到过,光耦隔离这个时候无效,开关电源也是无效,最后用隔离变压器解决了

网友C:
不是空间干扰,变频器的频率也才十几个千周,是传导干扰。
检查你的走线看看有没有问题,另外地线一定要接好。
曾经遇到过一例变频器干扰问题,严重到电机运转的时候PLC与其他设备的通讯时断时续,人际界面的液晶屏也都是雪花。
因为电机只是短时间运转,且设备仍能正常使用,当时没有引起大多数人的重视,认为变频器有干扰很正常。
后来本人发现了这个问题,从个人本身经验判断,同型号的多台设备都没有发生过此问题,此设备肯定有故障才导致。
刚开始以为是变频器问题,换同型号的变频器后故障依旧。又换其他品牌的变频器后,变频器报过电流警报。
遂检查电机和连接线,发现变频器与电机的4根连接线(三火1地)接错,变频器的一根火线接到了电机地上,而变频器的地接到了电机的火线上,因电机与变频器是共地的,所以电流从变频器到电机地,再到变频器地,再到电机火线,一圈后仍能进入到电机绕组,所以电机依然能正常运转,又因为设备接地不良,所以设备地带电也没有发现。但是这么大电流绕了这么一大圈,给所有接在地上的设备都造成了严重干扰。
将接线改正后,问题立即消失。

网友C:
修正上面,空间干扰也不是不可能,不但几十千周,即便是50周的频率都有可能产生空间干扰。
当然50周干扰不会是电容耦合,而是更多是电感耦合。这个涉及到一个回路面积最小的问题。
曾经遇到过一个很有意思,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有一个网吧,当时用的还是CRT显示器。靠墙一排十几台电脑的显示器画面一直抖动不停,虽然不严重,但是看起来很不舒服,
将显示器的刷新率设为60Hz抖动最严重,刷新率设为85Hz也抖动,设为75Hz则抖动很不明显,设为100Hz则几乎看不出抖动,但是会有一条画面被压缩一行的横线从上到下缓慢移动,移动完一屏大约1分钟左右,然后下一条线继续。
从此现象来看,应该是50Hz市电的干扰。而此处十几台的电脑供电就是从墙里面走的,遂检查市电走线。
发现电线是从墙的最上方走的,墙有3米多高,按道理,距离这么远,不应该造成干扰。
继续检查发现,电工布线的时候把零线弄断了,就借用了一个原来的零线,而原来的零线是从墙的最下面走线的。
这么一来整个回路就构成了一个像墙那么大的单匝线圈。干扰这么严重就豪不奇怪了。
所以就让电工重新跑了一次线,问题完美解决。
当时电工还说,我干了这么多年电工,经常这么干,电线接好了,别接触不良就没问题,还没听说过电线怎么走还有这么多问题。
由此可见,回路面积也是影响干扰的一个重要方面。
平时我们可能都没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经验也都在遵循着这个原则。
比如我们家里接一个灯,一般都是在房顶,从电闸接到灯口,然后在半路上断开一下,引两个线下来,接一个开关。最后的走线形状是一个T字形。
实际上这就是遵循了回路面积最小原则。这种布线方式的回路面积很小,基本等于0,对外界的干扰和受外界干扰要小得多。
如果有人想,从电闸接一个零线去灯口,然后再从电闸接一个火线到开关,再从开关接一个线到灯口,形成三角形,还省线呢。那么这种想法就错了。虽然灯泡一样能亮,但是说起干扰,那就大了不知道多少倍了。
当然,像这些直观的问题可能有些人并不糊涂,但是在设备的配电箱里面布线的时候,往往就忽略的这个问题。
配电箱里面经常零线和火线接点是分开的,火线各有各的位置,零线则汇聚在了一起,这时候往往就不容易掌握回路面积最小的原则了。
有时候我跟他们讲,把这根线从这里绕一下再过去,不能拉直了,要保持这个形状,他们不明白,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修正上面,空间干扰也不是不可能,不但几十千周,即便是50周的频率都有可能产生空间干扰。
当然50周干扰不 ...

关于电灯,实际也有安全性问题。不切断零线,如果零线太长,无法做到和地等电位,毕竟某些等效电阻很低的用电器就会把零线电位拉高,这也是零线也必须切断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