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简单代码的区别上的问题

楼主(2014-03-01):
(无正文)

网友A:
下面的数组,运行中不小心把它改了,显示还会正确吗。
再说,一个常量放在ram里纯属浪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数组,运行中不小心把它改了,显示还会正确吗。
再说,一个常量放在ram里纯属浪费啊。 ...

我自己写的时候,和看资料的时候,都是uchar table[]=这样写的,能显示。能说简单点吗?我只能看懂一点点你写的意思。

网友B: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_d[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table_d[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从你上边复制的,一目了然吧,没啥不同呀  不过你那个code估计有个结构体之类的定义,还有楼上那位,人都说了是数码管显示了,肯定是调用,怎么可能修改呢,这就跟宏定义一样,支持这样做,程序显得有层级,而且修改方便,差错容易!

网友C:
CODE是把数组定义在程序存储区,下面的则不是

网友D:
code--数据放ROM里.数据是从ROM里直接读取,不能修改.

其实下面的也是放在ROM里,不过上电初始化时它会在RAM里开辟一个空间,然后从ROM里读取数据到这个空间,以后程序都是从这个空间里读取数据,可以被修改.

对于这种场合用CODE的好处是明显的,既可以节省RAM开销又保证数据不会被意外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_d[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DE是把数组定义在程序存储区,下面的则不是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code--数据放ROM里.数据是从ROM里直接读取,不能修改.

其实下面的也是放在ROM里,不过上电初始化时它会在RAM ...

讲解得很详细明了。谢谢耐心讲解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ode--数据放ROM里.数据是从ROM里直接读取,不能修改.

其实下面的也是放在ROM里,不过上电初始化时它会在RAM ...

good

网友F:
一个是常量数据表格,一个是变量,要看编译器智能不智能啊。经典是描述符是CONSTAN

网友G:
两句区别就是code了,code 表示代码的意思,单从字面理解就是放入代码区(ROM,FLASH)中;
实际上要看如何定义了,这个不是C的关键字、类型,纯属自定义的;
在KEIL C51中会扩展这个为关键字,编译后直接加入程序段,不加的话在RAM中分配单元,即使你定义为const也会占用RAM;
大多数C编译器都有自己的ROM代码段关键字,如FLASH等,具体看芯片和编译器,RAM和ROM平面寻址的芯片大多直接用CONST了

网友H:
第一句看着像写汇编的写C,每个变量放那都计算过,资源最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句区别就是code了,code 表示代码的意思,单从字面理解就是放入代码区(ROM,FLASH)中;
实际上要看如 ...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