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最小系统板烧程序问题

楼主(2014-03-01):
各位大神,自己做了一块PSoC3最小系统板(板子原理图将PDF文档),但是烧不进程序,不知道怎么回事,求指教。其中VDD为整个板子的电源,GND为整个板子的地(数字地VSSD和模拟地VSSA相连,统一为GND)。。。。。。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A:
原理图是没有问题的,在烧写程序的时候要配置成: SWD 和 5pin。还有外部供电,使用 Reset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