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那个师傅能讲讲这个开关电源的原理?和几个小白问题

楼主(2014-03-02):
这电源是朋友移动硬盘用的,输出12V2A和5V2A,烧坏了,打开后开关管烧了,检查是整流管击穿造成的,下图中的C9014爆裂,9015烧坏。根据实物画图如下:
更换了烧坏的原件,但是电压输出只有12V只有3V了,5V只有1.7V。后检查发现R1变大,更换后电路正常,输出电压也正常了,但12V和5V带100多mA电流负载后电压下降到2.6V左右,带负载能力很差。高压开关管很热。检查周边原件都是正常值,难道是什么原件匹配不对,电路没有起振不是工作在正常状态下吗?要是换原件参数让她正常起振工作,应该换那个原件?能讲讲这个电路的原理就更好了,先谢谢诶!

楼主:
没有人会吗?

网友A:
这是RCC(ringing choke converter)开关电源,网上资料很多的。

网友B:
输出电压低了才查出电流取样电阻阻值增大,修开关电源胆大,心细

你这个看看TL431   PC817  有没有问题

楼主:
TL431和PC817没有问题,反馈电阻也没有变质,都是好的。TL431分压电阻大小不对吗?

网友C:
楼主你确定上面图片中的R1是2欧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