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阻抗变换的问题

楼主(2014-03-02):
进行一般的阻抗变换(非负阻抗变换)后,得到的阻抗上的电压是否也发生变化?从高阻抗端变换为小阻抗端,小阻抗上的电压是比高阻抗上的电压大了还是小了?

网友A:
如果匹配元件是“无损”的,按能量守恒的原理计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从高阻抗端变换为小阻抗端,小阻抗上的电压比高阻抗上的电压当然是小了。

网友C:
拿出一个运放缓冲器模型,不就知道了?

网友D:
还是拿具体的应用电路来说事比较直观好理解些。LZ可以把你真真想表达的东西用应用图例来求解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