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程序编译出现问题

楼主(2014-03-02):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main.c(382): error:  #20: identifier "RCC_APB2Periph_GPIOB" is undefined
main.c(385): error:  #20: identifier "GPIO_Mode_IN_FLOATING" is undefined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未定义
库没包含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定义
库没包含进来

我刚才查了查,是不是F1和F3不同啊,“stm32f10x_gpio.h”文件中找到对GPIOMode_TypeDef的定义:

typedef enum
{
GPIO_Mode_AIN = 0x0,
GPIO_Mode_IN_FLOATING = 0x04,
GPIO_Mode_IPD = 0x28,
GPIO_Mode_IPU = 0x48,
GPIO_Mode_Out_OD = 0x14,
GPIO_Mode_Out_PP = 0x10,
GPIO_Mode_AF_OD = 0x1C,
GPIO_Mode_AF_PP = 0x18
}GPIOMode_TypeDef;

而在F3的库GPIO的定义把F1中的库中分为四个部份,而把这四部份最后包括在一个结构体中
typedef enum
{
   GPIO_Mode_IN   = 0x00, /*!< GPIO Input Mode */
   GPIO_Mode_OUT  = 0x01, /*!< GPIO Output Mode */
   GPIO_Mode_AF   = 0x02, /*!< GPIO Alternate function Mode */
   GPIO_Mode_AN   = 0x03  /*!< GPIO Analog In/Out Mode      */
}GPIOMode_TypeDef;

网友A:
恩,你参考F3例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你参考F3例程吧

我想问下浮空输入应该对应F3的哪个啊,没闹明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浮空输入应该对应F3的哪个啊,没闹明白

typedef enum
{
  GPIO_PuPd_NOPULL = 0x00,
  GPIO_PuPd_UP     = 0x01,
  GPIO_PuPd_DOWN   = 0x02
}GPIOPuPd_TypeD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