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教关于单片机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4-03-02):
毕业多年,虽然一直硬件相关的工作,但是最近突然接到大学老师的信息,让帮忙作个硬件 方案。

产品是便携式仪表
对MCU的要求:
1,LCD  驱动
2,10-12 位 AD
3,I/O 接口
4,芯片自带 Vref  稳压引脚
5,ROM 存储空间 24K 以上

学校的时候(5年了吧)用过C8051F系列的单片机做过一个简单的控制系统,但是学校的东西,没有什么成本的概念。

在网上也查了松翰之类的MCU。

各位大侠,能不能推荐一下,成本要尽可能低,开发支持和供货也稳定,估计一年会有大概10k的量吧。

、多谢

楼主:
没人会呀?!

网友:
10K你直接和STC厂商联系吧,应有尽有

网友A:
韩国现代MCU MC96F6432  44MQFP  具体情况加我QQ

网友B:
只能是STC的吗。其他厂商不行?还是只要在尽可能低成本条件下可以用其他的。

网友C:
可以找找ST的

网友D:
STC原厂找我

楼主:
多谢各位答复。品牌台系最好,成本尽量低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答复。品牌台系最好,成本尽量低

笙泉的,技术支持很到位的,成本也很低

网友F:
新唐的你可以试下~

楼主:
多谢各位的精彩答复.
现在基本确定用合泰的,有没有合泰的代理或技术专家呀.指导指导
多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