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PSOC3最小系统,求大神帮看看

楼主(2014-03-02):
由于项目需要,自制了一个PSOC3的最小系统,原理图给出,结果PCB做出来后程序都烧不进去,求大神帮看看。

整个板子用VDD +5V供电,GND接地。 烧程序用miniprog3 通过原理图左下角的的program input口烧,用SWD形式,现在是情况是插上去一点反应都没有。 求大神帮看看原理图有没有错。

楼主:
图片好像看不了,pdf是一样的

楼主:
miniprog3的顺序是对的,原理图上为了连线方便按VDD GND XRES SWDIO SWDCK顺序,实际PCB是按VDD GND XRES SWDCK SWDIO 顺序,与miniprog3一致

网友A:
这样的原因有很多,我也做过这个的最小系统。从供电,复位这些检查起,就用万能表打,电压是对的就没有问题。慢慢你就应该发现问题出在哪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原因有很多,我也做过这个的最小系统。从供电,复位这些检查起,就用万能表打,电压是对的就没有问题 ...

用万用表一点一点测过电路,应该焊接和PCB没什么问题,所以怀疑是我们原理图设计错了。如果方便的话能把你当初设计的最小系统原理图借我们看看吗?不方便就算了。邮箱120329624@qq.com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万用表一点一点测过电路,应该焊接和PCB没什么问题,所以怀疑是我们原理图设计错了。如果方便的话能把 ...

谢谢

网友B:
图片看不到了啊。

网友C:
最小系统原理图看起来没什么问题,“插上去一点反应都没有" 是什么意思? PSoC Programmer 的界面是什么样子的?MiniProg3硬件检测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小系统原理图看起来没什么问题,“插上去一点反应都没有" 是什么意思? PSoC Programmer 的界面是什么样 ...

问题解决了,确实原理图没错,是我们焊接以及走线问题,导致系统不稳定,能检测到miniprog3 但有时检测不到设备。谢谢各位

网友C:
Good news, 撒分撒分

网友D:
焊接失误;您是压根没用万用表测量下正确电压啊,如若出现此类问题;第一反应就是根据原理图测试线路板上的重要区域电压;撒分,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