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很急,希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4-03-02):
如何去掉这个warning?

网友A:
这个都是常见的报警提示,你的代码有问题。

第一个是提示头文件包含有问题。
后面两个提示RC7没有定义或者定义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是常见的报警提示,你的代码有问题。

第一个是提示头文件包含有问题。

我以前都是这样写代码的,没出现这样的警告,最近重新做系统的,记得好像要装个类似软件的东西

楼主:
补充一个问题,用mplab时,无法设置电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KIT3都没有正确连接上,怎么可能可以设置电压?

先把上面的那些红色提示消除掉再谈设置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KIT3都没有正确连接上,怎么可能可以设置电压?

先把上面的那些红色提示消除掉再谈设置电压。 ...

KIT3只有设置好电压才能正确连接KIT3

网友A:
你能不能好好想想?

KIT3和PC是一个USB,你见过你连接U盘的时候,需要先设置一下电压的吗?

网友B:
提示有短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