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大仙入

楼主(2014-03-02):
AC, ce, ev, ic, vi

菜鸟调试,用的ccs5.2,一开始提示错误为没有包含device.h文件,后来添加路径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出现了上述图片的问题。用的是例程,之前两个例程都没有类似的问题。请大仙帮主!不胜感激

网友A:
感觉像是程序入口有问题
不是汇编代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程序入口有问题
不是汇编代码吧?

之前的能用的例程现在也变成同一个问题了~~不是汇编。。:'(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的能用的例程现在也变成同一个问题了~~不是汇编。。

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看看build option里面的设置吧

网友B:
路径有空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  你看看build option里面的设置吧

看看。都没有动过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径有空格

空格去掉了。。还是不行嘞~~亲·~~

网友C:
程序入口不包含的这个符号的

网友C:
在设置里面删除这个 codestart

网友C:
第二个应该是不包含这个变量的

网友D:
我以前弄ccs的时候路径里面出现   -    这个符号 是不行的,删了或改为 _  记住不要用空格最好也不要有括号  路径用字母和下划线

网友E:
build option问题。
缺少两个头文件库。
添加即可。

网友F:
检查一下option选项 对不对的

网友F:
可能配置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设置里面删除这个 codestart

具体指的是什么嘞~亲~~菜鸟请见谅~: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弄ccs的时候路径里面出现   -    这个符号 是不行的,删了或改为 _  记住不要用空格最好也不要有括号 ...

改了文件名之后的错误提示:
请大神指导~~~~~

网友D:
你里面的都没改啊  如lab4-timer1       里面的  -  最好也改掉,改好了再打开ccs,然后再导入工程,设置相关路径及其变量,再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里面的都没改啊  如lab4-timer1       里面的  -  最好也改掉,改好了再打开ccs,然后再导入工程,设置相 ...

是这样的,我改了名字了。把他放到另外一个文件夹中,因为如果不这样里面的文件就丢失了。放到别的文件夹之后,我又重新打开ccs,改了路径,导入改过名字的工程,但是同样的事情就发生了。不知道为什么是报的之前名字的错误~~很是不明白呢。

我自己重新建了个project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G:
不行把工程传上来  让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行把工程传上来  让大家看看

好呀~~这就是例程~~是自带的例程·~~没有改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呀~~这就是例程~~是自带的例程·~~没有改动呢·~·

现在应该没啥问题啦  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应该没啥问题啦  你试试

我试了呢。。在我这里还是不行。我解压后就放到桌面了。然后输入工程。。还是报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呢。。在我这里还是不行。我解压后就放到桌面了。然后输入工程。。还是报错的。。 ...

别往桌面上放    CCS5的话  你就用导入的方法
你不是说问题是codestart的问题吗   这个我给你解决了

楼主:
是导入的呢·~~~看。这是报的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具体指的是什么嘞~亲~~菜鸟请见谅~

看看 有 codestart这个标志么

网友C:
一般在配置选项里面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