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关于keil支持的MCU

楼主(2014-03-02):
之前学51(at89c52)时用的keil 2,支持。后来阴差阳错装了keil 4,也支持。现在学stm32,下载的光盘资料里给的是MDK,装了之后才知道是keil 3,支持stm32系列的。最近电脑重装了xp系统(之前是win7,发现好多软件都有不兼容问题),装了keil 4和keil 3,发现竟然都不支持at89c52(好像c51,c5,s52都不支持,反正在选择MCU栏中“atmel”里没有我熟悉的)。
说了这么多都说乱了,就是不懂这几款keil软件支持的器件到底是哪些?从2到4应该是升级才对啊,版本越高支持的越多。难道是和安卓系统那样,不同的版本支持不同产品?还是得下载其他什么插件或者什么的才支持某些MCU啊?

网友A:
楼主,你是不是没装C51的编译器吧?只是装了keil_MDK,所以看见的都是ARM的芯片

网友B:
keil有很多版本,v2,v3,v4,这些都无所谓,首先你要装对软件

如果你要用51单片机,就下一个keil c51的软件,如果是stm32,即arm内核的,就下一个 keil_for_arm,也就是mdk,注意**的时候也要分别**,也即是说要**两次,一次**51的,一次**ar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不是没装C51的编译器吧?只是装了keil_MDK,所以看见的都是ARM的芯片 ...

在器件选择里面就是如上图,请问是不是keil3和keil4都不自带C51编译器,而keil 2是自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器件选择里面就是如上图,请问是不是keil3和keil4都不自带C51编译器,而keil 2是自带的?
...

keil 4以后,只带ARM的编译器了,C51的编译器要另外装的,现在最新的是C51 V9.52

网友C:
应该是LZ没选C51的,在https://www.keil.com/download/product/  要选C51(非MDK)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 4以后,只带ARM的编译器了,C51的编译器要另外装的,现在最新的是C51 V9.52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il有很多版本,v2,v3,v4,这些都无所谓,首先你要装对软件

如果你要用51单片机,就下一个keil c51的软件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LZ没选C51的,在https://www.keil.com/download/product/  要选C51(非MDK)

谢谢!

网友D:
我今天装了mdk5.0的。啥都有

网友E:
我以前也遇到这问题。

网友F:
对象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象搞错了

就是说:keil 2即keil C51,支持51内核的MCU;keil 3和keil 4是keil for MDK,主要支持的是ARM内核的MCU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装了mdk5.0的。啥都有

果然还是新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友情帮顶~~~~~~~~~~~~~~~~~

三克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说:keil 2即keil C51,支持51内核的MCU;keil 3和keil 4是keil for MDK,主要支持的是ARM内核的MCU ...

网友H:
可以两个都装 这样方便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请艾大侠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两个都装 这样方便使用

我一口气把三个都装了。。。

网友I:
KEIL2,3,4,5指的是集成开发环境的版本不同,跟编译51还是ARM没有关系。不同的单片机内核要选不同的编译器连接器等工具链,所以KEIL-C51和KEIL-MDK是分别用来开发51内核单片机和CORTEX-M/R内核单片机的不同软件,只是他们的开发环境一样或相似而已。

网友J:
keil 4可支持中颖SH79系列单片机
中颖代理商:最新推出钟对电调的单片机SH79F1615,16K ROM,带A/D、PWM、频率达27MHZ,欢迎来电咨询。13008852348

楼主:
引用 网友I:
KEIL2,3,4,5指的是集成开发环境的版本不同,跟编译51还是ARM没有关系。不同的单片机内核要选不同的编译器连 ...

原来是这样,就是说KEIL是开发环境,而C51、MDK是编译软件,开发不同的内核的MCU就装不同的编译软件(但开发环境都是keil),就是用两个软件实现一个目的。如上图中“Family”一栏中所列的就是装了编译器所支持的不同内核系列?本来我装的keil 4(MDK4.7)是找不到at89c51的,而我装了keil 2(keil C51)后打开keil 4(MDK4.7)却发现能找到了,就是因为这时我已经装了C51的编译器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