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713的GPIO设置问题

楼主(2014-03-02):
我想用GPIO口检测外部周期信号上升沿来产生CPU中断,想产生int5中断,对GPEN=0x0001\GPDIR=0x0000\GPDH=0x0001\GPHM=0x0001\GPPOL=0x0000进行了设置,使能GPINT0引脚工作,但是在运行时,发现中断响应函数没有运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设置有问题,不知道哪位能帮忙检查一下?

网友A:
对6713不太熟悉   你先看看你的外部信号是不是正确  有触发  符合触发条件
如果有  我觉得就是你的配置问题了   只是简单的建议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6713不太熟悉   你先看看你的外部信号是不是正确  有触发  符合触发条件
如果有  我觉得就是你的配置问题 ...

昨天问了一下指导老师,他的建议是.asm文件的引导问题,正在尝试修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问了一下指导老师,他的建议是.asm文件的引导问题,正在尝试修改

修改好了  给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啦

楼主:
现在是对GPIO的运用除了问题。
c6713中只有GPINT0和GPINT[4-7]可以产生CPU中断,中断4被占用,但是我又在电路图上找不到GP[5-7]的引脚,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有谁懂这个的帮忙解答一下啊,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好了  给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啦

完成了当然要分享的,一个简单的问题,大家不要介意啊

网友B:
2812和6713有多大区别?

网友C:
跟asm没关系的吧

网友C:
你的中断配置有问题的 吧

网友C:
        IRQ_setVecs(vectors);                                  // point to the IRQ vector table
        IRQ_nmiEnable();                                       // Enable NMI interrupt
        IRQ_map(IRQ_EVT_EXTINT4,ExternalInt4Number);
        IRQ_reset(IRQ_EVT_EXTINT4);
        IRQ_enable(IRQ_EVT_EXTINT4);
        IRQ_globalEnable();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request

网友C:
这是一个中断4的配置,以前用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个中断4的配置,以前用过的

详细分享一下 啊

网友C:
就是这一段代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asm没关系的吧

有点关系,但是不大,必须对里面de中断做一个设置,如下:
         mvkl _Timer,b0        ; load destination function address to b0
         mvkh _Timer,b0
        .ref _Timer
        b b0
        nop
        nop
        nop
        nop
        nop

楼主:
引用 网友C:
IRQ_setVecs(vectors);                                  // point to the IRQ vector table
        IRQ ...

怎么感觉不是同样的编程方式不一样啊,指令都不一样啊?!我是初学者,所以我不知道您这个我能不能用,但是还是谢谢您啊,我是用ccs3.3编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中断配置有问题的 吧

中断配置没问题,是我把GPIO的说明没读懂,弄错了它开放的5-7外部中断开放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12和6713有多大区别?

我是初次接触DSP,所以不清楚这个问题,还是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资料上说,GPIO的设置是默认的,情况是在使用输入情况下,这是老师给的建议,具体是不是我也没找到,但是确实是可以测出频率了,和示波器测试的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感觉不是同样的编程方式不一样啊,指令都不一样啊?!我是初学者,所以我不知道您这个我能不能用,但 ...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