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用IAR+JLINK将OUT文件烧写到芯片里?

楼主(2014-03-02):
一直使用KEIL,现在有一个OUT文件(有且只有这个文件),不知道扎办,网上说用JLINK,在IAR环境下,可以烧写,上午去买了一个回来,IAR装好了,可是不会用,那位教教我,先谢过!!!

网友A:
用JLINK直接把程序烧进去啊
SEGGER软件

J-FLASH

J-FLASH

网友B:
我想应该可以通过设置, 生成 hex 文件.
JLINK 里面有个 J FLASH ARM 工具, 可以直接烧芯片. 不过没有试过, 是否支持 OUT 文件.

楼主:
J FLASH ARM不能烧写.out文件,试过了。
我手上没有源码,有源码,就简单了!现在只有这个.out文件。该out文件是ADI的一个应用方案提供的,现在就是要严重那个方案,所以要烧写下去看看。(他又不提供源码,没提供HEX文件,奇葩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J FLASH ARM不能烧写.out文件,试过了。
我手上没有源码,有源码,就简单了!现在只有这个.out文件。该out ...

那就问问ADI的吧。
可以找原厂或一级代理商(世健)

楼主:
刚才在IAR里面建立了一个空工程,然后把OUT文件加进去,设置好就下载,好像可以!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干过的,心里老是没底:L

楼主:
可以转换了:网友说了一个方法:
IAR有一个工具:安装目录下bin\ielftool.exe  可以使用
用上楼的烧写方法,和转换后烧写HEX的方法,运行结果一样的。
该指令方法是: ielftool  --ihex  *.out   *.hex
--ihex   是个参数,表示转换为HEX文件
*.out    要转换的OUT格式的源文件
*.hex    输出的HEX的文件名
转换后,可以用串口方式烧写了!

网友C(2015-05-03):
IAR里的down file菜单里可以下载!

网友D:
是的。这个可以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