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请问斑竹,stm32f2的usb问题

楼主(2014-03-02):
PA9 vbus连5V?必须接吗?
我只用了DM和DP,PA9没连,接外部usb键盘,没弄通。硬件问题?外部键盘用板子上的5V供电的。就四条线,DM,DP,电和地。可否接usb键盘。有例程吗

网友A:
PA9可以不接
USB有根线要接上拉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9可以不接
USB有根线要接上拉电阻的

DP要接上拉电阻?这个例程哪里有啊,调起来好费劲,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DP要接上拉电阻?这个例程哪里有啊,调起来好费劲,没反应

https://bbs.21ic.com/icview-58300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583006-1-1.html

谢谢 早该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早该看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