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仿真不知哪里错了

楼主(2014-03-02):
如题,正常状况下仿真时电压应该是5V的吧,这个0V是如何来的?
电路及仿真结果见下图

网友A:
2003是oc门(集电极开路),输出要接上拉电阻才会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3是oc门(集电极开路),输出要接上拉电阻才会有输出.

原来如此,谢谢T叔!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3是oc门(集电极开路),输出要接上拉电阻才会有输出.

好像2003未工作啊

网友A:
负载电阻换成1~2k,R2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阻换成1~2k,R2去掉

输入高时输出电压为高,

输入低电平时输出电压依旧是高

网友B:
楼主的仿真软件用的不对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高时输出电压为高,

输入低电平时输出电压依旧是高

不要上拉  直接加负载才对吧

网友D:
支持T叔,建议楼主还是深入了解一下ULN2003再说,别怕错,大家都是摸爬滚打过来的。

网友E:
看看数据手册,这不是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高时输出电压为高,

输入低电平时输出电压依旧是高

似乎不应该, 你按下图用分立元件搭个电路试试,验证一下是否ULN2003器件建模有问题,还是仿真有问题.

网友F:
这样 参考一下

网友G:
说的对,datasheet还是要看好啊。

网友H:
内部是OC门,不是图腾输出的反相器啊!

网友I:
感觉是你画图的问题,你在输入也测一下,看看是不是输入没有进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不应该, 你按下图用分立元件搭个电路试试,验证一下是否ULN2003器件建模有问题,还是仿真有问题.

我看别的文档中,输入/出与地之间那两个二极管是用虚线连接的,你这个是用实线连接的啊!
下图是未连接D1/D3是仿真结果,仿真软件是mulsitim11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 参考一下

谢谢!
你用的是proteus,我用的是multisim,原理应该是一样的,为什么仿真的结果就差那么多呢?

网友J:
春阳大侠在7楼中说的很清楚了:
楼主的仿真软件用的不对而已。

这里我花点时间详细说一下:
楼主请注意这两张截图
第一张图:仿真时最好把include componets without models 前面的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SGTpbq\2484\015AE7DC.png勾去掉
第二张图:注意Model manufacturer/ID: Generic/Empty
                  英文说明的很清楚,2003这个器件没有仿真模型
ULN2003在12.0版本中是没有仿真模型的,需要自己添加。

网友J:
附件是2003的库文件,添加进去就可以正常仿真了
以前碰到过这个问题,被这个2003搞惨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春阳大侠在7楼中说的很清楚了:这里我花点时间详细说一下:
楼主请注意这两张截图
第一张图: ...

基本OK了,就是输出低的时候有个0.85V的电压还不知道是如何来的
谢谢您拉,同时也谢谢其他的热心人啦!尤其是T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