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存器]
什么叫做存储器映像寄存器?用在什么地方?不太明白,求解释!

楼主(2014-03-02):
“采用映像寄存器的方式控制led和数码管……” 什么叫做映像寄存器?说的就是存储器映像寄存器?一般会用在什么地方?希望能够详细的解释下。

网友A:
存储器映射也就是你操作像0x40000这样的地址时  它将会映射到了CE0区的外扩存储器
也就是基于0x40000这个基地址  加上偏移地址也就是操作外扩存储器
采用映射方法操作LED  举例说明  比如你的外扩cpld的片选信号是CE2  也就是映射到CE2区
根据CPLD里面的译码情况  比如对led分配的地址为0x11,操作LED也就是CE2的基地址+0x11这个地址
进行送值  也就是送到了LED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储器映射也就是你操作像0x40000这样的地址时  它将会映射到了CE0区的外扩存储器
也就是基于0x40000这个基 ...

非常感谢,大概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概明白了。

呵呵  说的有些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