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AD采集回来的数据不稳定是什么原因,8位单片机自带的

楼主(2014-03-02):
AD采集回来的数据不稳定是什么原因,这和取的精度有关系吗?8位单片机自带的。有知道的指点下。谢谢啦
现象:比如数码管有4变为5时,不是很流畅的跳到5上,而是缓慢的过度到5,给人拖泥带水的感觉。

网友A:
温度变化太慢了吧,也许是正常的。
AD数据温不温定,看下跳几位。
如果12位,跳4位就要好好查了,1,2位跳都正常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变化太慢了吧,也许是正常的。
AD数据温不温定,看下跳几位。
如果12位,跳4位就要好好查了,1,2位跳都 ...

明白,那我这个就属于正常了,一两位的跳动也只是偶尔才有。多谢斑竹: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