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么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楼主(2014-03-02):
用ccs5.2编译dsp28335的例程,第一次没有问题很成功,之后经过自己修改.c文件,可能程序不能用报错,但是我就改回原来的原有程序,好的,问题来了,这个第一次成功的程序居然也编译出问题了。。但是下到板子里还是能成功的显示。并且你改动个定时时间,也是有反应的。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A:
改回去之后编译有错误了? 确保改正确啊
编译有错误 你要看看提示有没有生成.out文件
说不定你下载的还是上次的.out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回去之后编译有错误了? 确保改正确啊
编译有错误 你要看看提示有没有生成.out文件
说不定你下载的还 ...

额~~~~没有错的。我都是//掉的。。刚才我把ccs5.2关掉重开它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回去之后编译有错误了? 确保改正确啊
编译有错误 你要看看提示有没有生成.out文件
说不定你下载的还 ...

肯定有.out的。我把定时器的时间改了,小灯闪烁速度都不一样呢

网友B:
你重新编译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没有错的。我都是//掉的。。刚才我把ccs5.2关掉重开它又好了~~~~

好吧    没问题了就好

网友C:
可能没有编译生成的

网友C:
修改功能,再下载试试看的

网友D:
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

你认为是改回去了,但很难保证还跟原来的百分百相同。
建议重新建个工程,把代码COPY一遍,重新编译试试。

网友E:
遇到此问题的做法:
(1)既然是例程,再把例程换回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2)问题最大的是第二种情况:本身移植来的例程,在自己的环境下,就是有问题的。但是初次编译时,没有clean build,直接build了,看到的现象是没有错误的。
但是,当你修改任何一行代码,做出改变时,即使改变不会影响功能,bulid时候,也不会出错。
但是,如果修改代码 错误了,build时候,就会出错。这时候,你的代码就出现你说的现象了。
所以,我建议(3)这个不是你的问题,而是代码本身不是ccs5.2环境下的代码,移植过来,还需要把环境重新配置,包括cmd和gel文件。这样,才能更加深刻的理解环境的影响。
【结论】环境的问题,而非代码本身的问题。
如有问题,继续讨论。我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F:
楼上的朋友分析的比较透彻,受益了。顶起!

网友G:
进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G:
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