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忽然想到一个解决现在城市汽车停车无车位的问题

楼主(2014-03-02):
现在城市里汽车越来越多,好多车主都为停车发愁,买了车停的位置也没有,有没有想过把立式仓储的方式用在这个上面,这样一个车位的面积就可以停好几辆车了。每一个司机只要把车停在固定的地方,计算机系统会接到通知把他停在固定的地方,当车主想要的话,只要按下自己的那个号码,车会自动出库。大家看看可行不可行

网友A:
有算过造价么?

网友B:
早就有啦。

网友C:
去掉自动化,就是多层停车场(以前见过4层的)

网友D:
深圳华强北那里就有个这样的立式停车铁架,估计那个铁架子造价不菲,电机功率要不小啊,要把几台车子同时移动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深圳华强北那里就有个这样的立式停车铁架,估计那个铁架子造价不菲,电机功率要不小啊,要把几台车子同时移 ...

电机功率一点也不需要很大。
拿一个6个位置的立体车架来说,真要停满了6个,左三个,右三个,左右重量平衡,倒不需要多少力量了,极限情况是3个都在一边。
一般轿车的自量是1.5吨左右,满载重量2吨。3个就是6吨。
1马力就是一秒钟内将75公斤的重物提高1米。735W。
按此计算,6吨等于80个75公斤,需要80马力才行,既58.8kW,看来很大。
但实际上,速度根本不需要那么快。要知道,两个汽车之间的层距最多也就2米。两秒钟汽车就换一个位置,太快了。
实际上1分钟以内还是可以接受的。这样的话,功率只需要2kW即可。
如果再快一点,30秒完成,那么功率也只要4kW,一般的家庭用电功率都可达到。

网友F:
立体停车库。早有了,目前正在推广。由于牵扯部门利益关系复杂,正在狗扯羊皮过程中!但愿深圳能够好些,早点实行!

网友G:
立体车库我经常看到。还参观过烟草公司立体仓库,高30米。今天参观上海物流公司,仓库2万平米至少,估算的。

网友G:
大的,光设备成本就是上亿。

网友H:
lz OUT很久了,从淘宝上简单的铁架子双层车位,到日本那种复杂的用电梯的高层停车场,早就神马都有了。

网友H:
http://www.zhuzhouwang.com/porta ... 347612263023658.htm

很多地方又吹得,实际上真的建的地方很少。。。你懂得。

网友I:
创意早就有了。做起来工程有点大。实际应用的也不多见。

网友J:
杭州很多地方已经有啦,我们公司也在做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