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我用stm32单片机移植ucgui触摸屏鼠标背景颜色异常

楼主(2014-03-02):
我移植ucgui的触摸屏实验,就是鼠标图案跟着触摸点走,可是建立鼠标的背景色不对。
谁指点一下
主函数是这样的
GUI_PID_STATE STATE;                //触摸点缓存变量

int main(void)
{
        u8 x=0,y=0;
        Stm32_Clock_Init(9);        //开启时钟72m
        delay_init(72);                            //初始化软件延时
        TIM3_Int_Init(100,7199);        //计时器延时100ms中断一次,读取触摸屏
        StartTouch();
        GUI_Init();                                    //GUI初始化
        GUI_SetBkColor(GUI_BLUE);          //设置背景颜色
        GUI_SetColor(GUI_WHITE);          //设置画笔颜色
        GUI_Clear();                              //GUI清屏
        GUI_SetFont(&GUI_Font32B_ASCII);
        GUI_DispStringAt("uCGUI",70,30);
        GUI_DispStringAt("HelloWorld!",10,100);
        while(1)
        {
                GUI_TOUCH_GetState(&STATE);                        //的到触屏点
                GUI_DispStringAt("x:", 0, 200);
                GUI_DispDec(STATE.x, 3);                                //显示触屏点x轴
                GUI_DispStringAt("y:", 0, 250);
                GUI_DispDec(STATE.y, 3);                                //显示触屏点y轴
                if (STATE.Pressed == 1)                                        //判断是否触摸
                {
                        GUI_CURSOR_SetPosition(STATE.x, STATE.y);
                        GUI_CURSOR_Show();                                    //显示鼠标
                }
                delay_ms(1);
        }
}
//计时器3中断函数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3->SR&0X0001)
        {
                GUI_TOUCH_Exec();
        }
        TIM3->SR&=~(1<<0);
}

鼠标的附近背景色貌似是红蓝交换了,我以蓝色为全屏背景时他会出现红色如图

我以红色为全屏背景是,他又变成蓝色了。有谁了解原因吗?小弟感激不尽!
上传工程文件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UzODQ0fGRiMGVhMzNifDE3NjM2NzQ1MTZ8MHw%3D

楼主:
实验结果如图

网友A:
感觉是鼠标图形更新的问题, 估计是液晶底层驱动的缺陷

网友B(2017-01-09):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鼠标图形更新的问题, 估计是液晶底层驱动的缺陷

底层驱动读写函数,写正常,那就是读不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