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如何写430单片机的收发程序

楼主(2014-03-02):
我用的是TI公司的MSP430G2553,用两个相同的单片机通过串口通信,分别连接在两台电脑上,一个写发送的程序,一个写接收的程序,接收的是一个字符串,最好在接收数据时能让LED灯闪烁,哪位高手能把以前调试成功的程序传给我啊,谢谢啦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的两个2553是怎么通讯的:L

楼主:
发送数据的单片机把命令通过串口传送到接收数据的单片机上,接收端能够收到数据,收到数据时LED灯闪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送数据的单片机把命令通过串口传送到接收数据的单片机上,接收端能够收到数据,收到数据时LED灯闪一下 ...

通过串口直接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串口直接连接?

对的 RXD接TXD,TXD接RXD,共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 RXD接TXD,TXD接RXD,共地

官方有例程的

网友B:
楼主看样子和我一样是新手啊,我最近也在研究G2553

楼主的意思是,写好程序2553还要和电脑通信?你用什么口和电脑通信?

如果只是简单的2553间用串口通信,你可以发送写个循环发送的程序,然后接收的开中断,写个中断程序。

可以看下TI的资料,MSP430x2xx Family User‘s Guide

TI官网资料很丰富的

网友C:
问题都描述不清,就直接要程序了?

线就按照你那样连,A  B 表示两个单片机,A发给B,B收到后在用串口给PC-B,这个时候A也会收到。。。

网友D:
上面的很牛的回答,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都描述不清,就直接要程序了?

线就按照你那样连,A  B 表示两个单片机,A发给B,B收到后在用串口给PC ...

谢谢高手的指教,我会好好研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样子和我一样是新手啊,我最近也在研究G2553

楼主的意思是,写好程序2553还要和电脑通信?你用什么 ...

谢谢你提供的资料,我刚学习了没多长时间,最近写论文要用这个,让我们共同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