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4开发板连接1602问题

楼主(2014-03-02):
我使用的是内置的Character LCD模块,按照Data Sheet里面的线路连接,选择的是P2[6:0]接口,跑的是Sample程序,但是LCD就是全亮,啥都不显示。
PS:LCD用的是外置电源,并不是小红版上的

新人,我现在只有3分,抱歉……

网友A:
LCD的VL( 液晶显示偏压) ,可以调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D的VL( 液晶显示偏压) ,可以调一下看看。

这个调过了,依然是全黑无显示

网友B(2014-04-16):
外置电源和开发板共地了没?还有你的接口对吗?

网友C:
lz要看看Character LCD模块的数据手册,看看引脚是不是连接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