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烧写器原理,

楼主(2014-03-02):
查资料后我认为是两种方法:
1,USB 转 RS232 串口(常用转换芯片为 CH341),RS232 转 TTL(电平转换芯片 MAX232)
2、USB 转 TTL 串口 ,常用转换芯片为常用转换芯片为PL2303,

是这样吗,请大侠指点

网友A:
不是全世界的51都用串口下程序的,以STC为代表的51这样干,其实实质就是与计算机上的后台软件通过串口建立通讯罢了。

网友B:
LZ说的只是其中的几十分之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说的只是其中的几十分之一...

51单片机基本编程一般有如下几种:并行编程(例如:AT89C51);   在电路编程(如:AT89S51);   串口ISP(例如STC89C52RC); 通过仿真器JTAG方式下载(如:8051F020)等。

LZ所说的其实就是一种方式:串口ISP编程,就相差了个232电平转换而已。好处是不需要使用编程器或仿真器等,有串口电路即可下载,非常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