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给PIC单片机烧写程序都需要连接单片机的那几个引脚,

楼主(2014-03-02):
以PICkit3和PIC16F877为例,还需要再接其他元件吗,例如电阻电容等

网友A:
ICSP口。

5根线。

网友B(2014-04-03):
共5根线,以kit2复位开始,第一根MCLR,第二根是5V电源,和单片机电源接一块就行,第三根接地,第四根接单片机RB7,第五根接单片机RB6.这样就行了,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