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高速电路的PCB设计,能否推荐一下相关书籍

楼主(2014-03-02):
高速电路的原理图设计,推荐看王剑宇的《高速电路设计实践》,里面讲了很多实例,比较全面,也通俗易懂
现在想了解下高速电路在Layout涉及的布局、布线、信号完整性、电源、EMC方面的知识,有没有好的书籍推荐?谢谢

网友A:
这方面的书籍非常多。 一般都比较浅的知识。 大部分LAYOUT书籍 基本都是 个软件说明书(也就是个教程),只是教你怎么用软件的。  深入的书很少。大部分还是靠经验积累。

网友B:
初学:
高速看王剑宇的《高速电路设计实践》,够了。
EMC看郑军奇的

后边,自然知道,要哪类书籍了。

布局布线多看好的板子。

网友C:
就像二楼说的这方面的书籍非常多。 一般都比较浅的知识,需要深入学习的话,自己看软件本身的帮助。

楼主:
感谢各位留言,正如二楼所说,这方面书很多,但是大都浮于表面,讲一讲EDA工具怎么用,还有就是讲SI/PI的,大都是理论,很少涉及实际应用,也不够通俗易懂。要是在PCB方面,有王剑宇的《高速电路设计实践》那样的好书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