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
VCO不起震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3-03):
120P,可变电容我换成了68P的固定电容,但还是不起震

网友A:
你这个电路形不成正反馈的条件,不会起振

网友B:
楼主原理图没有错误。这个电路能够形成正反馈。减小L1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C25=12oP ???

C25应该小于C28吧??

网友D(2014-07-20):
不对吧,L1的位置有问题,电容三点式起振电路中的电感不是在这个位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对吧,L1的位置有问题,电容三点式起振电路中的电感不是在这个位置的

这不是简单的三点电容式,是三点电容式变化出来的,叫西勒振荡电路。

网友F:
没讲需要什么振荡频率。
无论L1与C26是串联还是并联,都要保证组合后的电抗呈感性。该感抗应该与并联谐振的容抗相当,否则失谐后会不起振。
另外C24耦合电容应该足够大,以保证向其右侧看去的负阻在回路中的贡献足够大。目前的取值可能偏小,先试个1000p。
Q1的静态电流太小也不容易起振。
这是一个等效的CC-VCO,当注意了以上几点后,起振应该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