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MINI USB接口如何改装

楼主:
这是一个车载收音机机盒,图中黄色所圈部分是miniUSB母头,这段时间用的时候不小心弄坏了,想着直接改装成普通那种USB母头,插U盘也比较方便。但是我拆开后才发现这个mini母头后面的线是一个红色和三根灰色的线,跟普通USB红白绿黑的不一样。有大神给指点指点顺序,如何接线改装最省事。 不剩感激啊。

网友A(2014-03-04):
1.用万用表量出电源和地,另外两根接反了也不会要命,只是不工作而已。
2.通常设计都会按USB的标准顺序:VBUS D- D+ GND。
3.那个4根线屏蔽效果不好,对USB2.O HS有致命影响,还是改成USB专用屏蔽线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