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C触发

楼主(2014-03-03):
ADC外部触发是不是只能用定时器?

网友A:
连续或定时器或软件触发
不过定时器触发比较多,一般都会希望采集的数据有个周期性.

网友B:
ADC外部触发除了来自定时器, 还可以来自 EXTI 线. RM0008 的参考手册上有详细介绍

网友C:
用定时器进行触发ADC,只是能让ADC的采集点的周期更加确定。